差分电路求教

楼主(2016-08-24):
TR1,TR4的基极电平怎么提供?这个电路能工作?

网友A:
为何要用分立件?

分离件比IC也有优势:速度快(就是工作频率高、延时小)、成本低、应用方便灵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问你的,才看到你反问我。请核对一下,应该跨在对方的集极才有活路。 ...

图是视频截屏的,核对不了,所以来问问前辈,跨在对方集极?TR1接TR4集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用分立件?

这个我也想问,大概是为了省钱吧

楼主:
这个图呢?

网友C:
T41改称PNP就对了。

稳定直流工作电压用的。

也许就是所谓CMFB。

网友C:
也是稳定直流工作点用的。

就算所谓的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C:
T41改称PNP就对了。

稳定直流工作电压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动。这本书我有,Razavi写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这本书要是有中文答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