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360儿童手表,又是进水,拆开吹吹热风!(2)

楼主(2016-08-24):
又是进水,上次第一拆是家电的电炖锅控制板进水,,,这次是360儿童手表进水。
    我家小朋友的手表,也是去游泳忘了拆下来,,哎,,今天就来拆开吹吹热风!

这是前几天拍的。正常功能时的显示,OLED屏,要安装电话卡,能打电话,有定位功能,计步功能等。
在没有用这个手表之前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手表的通讯录如果没有存入的号码不能打通这个电话,通过家长手机可以导入电话号码这样相对安全些。

开始拆:从背面拆下4个螺丝,就可以打开了。底下4个小触点是用来充电的。

拆开后盖,有个安装mini电话卡安装位,黑色部分是一个贴纸。左侧是外放喇叭,振动电机,下面是两个按键。

拆下电话卡,去掉贴纸,可以看到有两个螺丝固定电路板,板上还有几个小孔,用于定位。按键排线,喇叭排线,显示屏排线,就近安装。

拆下电路板显示屏,手表内部有明显的水汽。用电热吹风低档吹干即可。显示屏边上有一个麦克风孔位,这里打电话用的。上面还有一个几个触点。。是天线吗?

把显示屏跟电路板分开,内部还有贴了一层胶布。

最后,检查一下按键看看是否有氧化。因为已经修过很多次进水设备,按键位置都会被电解氧化,出现按键失常。

    其实就是之前有个同事也拿了同样一个手表给我,让帮忙修,也是小孩戴着手表去游泳,进水了,我也拆开修过,可惜没完全修复,电池充电不进去。。

同事这个手表进水严重,里面的电容都发黑了,据说感觉很烫。

显示屏的接线座也已经烧得发黑了,里面的触点都已经非常严重的焊化。。。

==总结:
           原理的话就是一步手机,可以通过蓝牙在家长手机里的APP上导入通讯录,可进行一些管理设置,定时开关机,当然里面有GPS模块可以定位,也可能用2G网络功能定位。

==改进:
           当然就是防水问题了: 可能考虑成本没有把防水等级做得很好,这个只能生活防溅而已。
           在这次拆解可以看到塑料壳外框结合处有一圈橡胶条,但这样是不够的,
               1)在螺丝孔位置也要加入橡胶圈做防水密封;
               2)在按键可以改成触摸按键或者完全防水隔离的硅胶按键(或者按键的橡胶与外壳塑料二次注塑成型);
               3)显示屏处的透明显示膜也要与壳体做膜内注塑。
               4)与外部通信用的喇叭,可以换成防水喇叭,麦克风也一样用防水的。做好密封。
       按以上4点处理应该就能做好防水了。可能还有遗漏,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看充电的触点就知道不是防水的设计啦,透明件换个膜内注塑单这一项就增加将近10块钱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充电的触点就知道不是防水的设计啦,透明件换个膜内注塑单这一项就增加将近10块钱成本。 ...

嗯。价格很重要
问一下,您对这产品熟悉吗?
这几天,手表有一块区域变暗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玩意还算是个高科技的货呢,竟然用螺丝,,,,现在连一般的电饭煲都直接上卡扣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算是个高科技的货呢,竟然用螺丝,,,,现在连一般的电饭煲都直接上卡扣了,哎。。。 ...

卡扣?比螺丝好吗?

网友B:
至少看起来高档点吧,再往上就涂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价格很重要
问一下,您对这产品熟悉吗?
这几天,手表有一块区域变暗了。。是怎么回事? ...

我对电子的不懂,我本人从事结构设计,但用什么方式可靠,什么方式省钱,这个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楼主:
呵呵,结构设计的。。21IC的吸引力不错,,卧虎藏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算是个高科技的货呢,竟然用螺丝,,,,现在连一般的电饭煲都直接上卡扣了,哎。。。 ...

卡扣结构模具得抽芯结构,成本高得多,这里用哈夫结构,上螺丝是合理的,是上策.一共才10来元,跟几百元的电饭煲不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扣结构模具得抽芯结构,成本高得多,这里用哈夫结构,上螺丝是合理的,是上策.一共才10来元,跟几百元的电饭 ...

说得对..卡扣的模具费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