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调理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6-08-24):
请问几个关于金升阳信号调理模块使用方面的问题
1.TE5554N、TE6654N、TE5650AN、TF5554N、TF6254N等几款产品有没有详细的参考电路,或者外围器件选型参考;
2.TE5554N、TE6654N、TE5650AN、TF5554N、TF6254N这几款器件所谓的满度调节和零点调节是不是基本无需调节,我知道TXXXXP系列的片子是没有这个两项调节参数的。如果调节,那么选型的可调电阻阻值又是多大?
3.这上诉几款片子是否都有现货
谢谢。
联系邮箱:304807151@qq.com,黄。

网友A:
您好!您可以先参考我们产品的技术手册,在我们官网都可以搜索下载的。链接: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TExxxxN.pdf
您也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的销售代表:400-300-1080,或者您回复我给您发的邮件,我这边安排销售代表联系您。

网友B:
这个没有推荐电路吗

网友:
你联系版主了吗?

网友:
datasheet里面都有相关的电路,看看吧。

网友C:
去联系金升阳的销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推荐电路吗

金升阳不是有使用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