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6-08-24):
在MSP430F122上写了一段很简单的程序,想用定时器控制LED灯,一段时间后翻转LED引脚。但发现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

网友A:
用仿真器单步调试

楼主:
发现运行到BCSCTL2 |=SELM_2+SELS; 就无法继续执行,绿颜色的提示行消失

楼主:
下面debug log也没有报错。XIN--XOUT 接的是8MHZ的

楼主:
#include <msp430f122.h>
int count=0;

int main( void )
{
  int 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CSCTL2 |=SELM_2+SELS;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40000;                    //设定周期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ff;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j=count;
    }
}

/*******************************************
函数名称:Timer_A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count==50)
  {
    count=0;
    P2OUT ^= 0xff;                  //P2口输出取反
  }
  else
  {
    count++;
  }
}

网友B:
查找下使能下定时器的吧

网友C:
在BCSCTL2 |=SELM_2+SELS操作之前,要先判断8M晶振是否已经起振。

网友D:
另外,貌似MSP430F122不支持XT2

网友E:
ACLK使用的是外部晶振哦,你要看一下你的板子上面有没有外接晶振哦,不然时钟没有,肯定不会进入中断的

表示我用的430FR5969板子是没有这个外部晶振的,所以我的ACLK是用不了的,我一直用的都是DCO产生的时钟源,SMCLK作为时钟的

你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其他的时钟,试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F:
系统时钟配置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CLK使用的是外部晶振哦,你要看一下你的板子上面有没有外接晶振哦,不然时钟没有,肯定不会进入中断的

表 ...

外部晶振的需要多条件选择的,注意温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外部晶振的需要多条件选择的,注意温漂的

嗯嗯嗯呢

网友H:
板子上面有没有外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