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30,15,10,2,1,这些数据组合起来就有点。。。

楼主(2016-08-25):
号称有30年教龄,翻书查资料1个月了,平均两天一贴,现在有近15个专题讨论贴了,事先还说10年前就跟学生讨论过了。。。

但仍旧搞不懂个小小磁滞环!!!!

楼主:
一,关于起阵

无需关注电路细节,仅仅是从物理学守恒定律出发,就能判断出电路如何工作了!!!

最初,负阻提供的能量,大于负载电阻R消耗的部分,这部分只能靠电容C吸收,才能功率或能量守恒,而电容能量为0.5CV^2,可见,电容电压向正值变大,负值方向变小,都是可以的!总之绝对值要变大!

有人死记硬背书上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结论,认为只能水平跳跃,是不知所以然导致的!
至于起振完成后的水平跳跃,违反守恒与否,在开关短路电容一贴讨论过了,此处略!

楼主:
换个角度考虑,根据极点的特点,做落在S右半平面实轴上,这意味着电路的瞬态响应,是指数增长的!
而如果电容电压纹丝不动,这个瞬态响应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与负阻的前提矛盾?

楼主:
换个角度考虑,起阵起阵,意思就是由静变动,从而动起来!
你电容电压纹丝不动,跳什么霹雳舞啊?

楼主:
二,关于稳定性判剧

我当时原话对capt说的是:别说理想运放,就是一阶运放,理论上也振不起来!

受此话影响,加之论文中说要考虑动态特性,于是有人深信必须考虑运放一阶特性了?!

在运放一阶特性一贴中,有人上一步刚代入运放一阶特性,下一步就马上省略了,我当时就指出这是做无用功!看难以圆谎,在真的假不了一贴又改进了,但仍是做无用功!

其实,问题本身很简单,考虑到运放一阶特性后,此时传递函数出来个实步和虚步罢了,实部照旧,虚部对电容或电感大小加个限制就OK了,处理方法类似于巴特豪森判剧,很简单,略。

楼主: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仅仅是判断某一点稳定性罢了,这个并不影响讨论的主题:电路本身理论上无法震荡!

楼主:
三,关于频率高低的影响

许多人脑子里对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
形象化起见,想象墙上有个弹簧,你用力f作用它,位移如何变化,跟f有何关系?
特别强调:千万别把大学物理中那些破玩意结论,照搬过来,拜托!

楼主:
四,关于云放的虚短虚断

先看一段迷惑性非常强的言论=

// 但是,如果是正反馈,那么暂态 部分(指数项)将发散至无穷大 或被限制在一个非零的值上。显 然,在此状况下“虚短”和“虚 断”将失去效用!//

楼主:
我在1年前,问过这样的问题:

倘若某函数(如t^t)的不能拉氏变换!!!该函数作为某系统输入,仍旧可以用拉氏变换求解系统响应,why?

这个问题,和楼上问题,是不是一回事啊!同工异曲?

楼主:
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

假设t=0时上电,t=T时,激励t^t导致系统饱和,进入非线性区,那么在t=[0,T]时间段,系统工作于线性区,当然可以使用啦氏变换了。

同理,对于云放,只要未飞出线性区,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当然可以使用线性模型,使用虚短虚断!

具体例子我在大师的一阶云放特性里演示过了,使用虚短虚断概念得到的答案,和大师用的"正确方法"得到的答案,完全相同。

楼主:
另外,准确地说,虚断虚断是零器的定义,跟泛器没有关系!更不能说理想云放的模型就是零泛器,因为后者输入输出阻抗没有定义!而且零泛器强调的是Iin=Vin=0,而云放强调的是A-->∞。也就是说,零泛器是因为输入为零,才导致A为∞,而云放是因为A为∞,才导致输入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