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卓6.0的手机一连接蓝牙就断开了

楼主(2016-08-25):
为什么为什么安卓6.0的手机一连接蓝牙就断开了,我用的ti的蓝牙芯片cc2540.急求大神解析?

网友A:
跟手机应该无关,注意你自己系统的程序,应该有错。

网友B:
从我的经验来说,Android6.0蓝牙较之前的版本好用一些,一连接就断开基本有以下几种情况:
1.2540程序有Bug,如过多写Flash,指针越界等,连上以后Bug被触发
2.蓝牙电路低频晶振有问题,时序不对
3.干扰太强或者信号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