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452 相同的AD采样程序采样值有差异

楼主(2016-08-25):
用MSP430G2452来做AD采样,使用A0单通道采样并计数多次取平均值,采用内部参考电压2.5V,电池电压满值是8.4V,一块板子在8.37V左右AD采样到的值为1020,相同的程序相同的采样口以及相同的电池电压,采样值却只有993,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采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一下板子上的参考电压VCC是多少

网友B:
一直是一块板子比另一块低?多测几组不同值看看

网友C: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采样环节

网友D:
板子上的参考电压,电池电压,IO口电压,你都要测一下看对不对

板子上的参考电压有时候会变的,我的板子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都得测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E:
这个还跟信号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