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直流电压源并联如何防止环流

楼主(2016-08-25):
直流电源并联一般是不允许的,但是幅值相同的电源并联可以增大电源容量,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两个电源,电压值不太稳态,在10V左右波动,比如现在一个为10V,一个为9.8V,那并联的时候也会出现环流,这个要怎么避免呢

网友A:
可以试下:每个电源都串联一只二极管,然后再并联为负载供电。

网友B:
相同电压的电源可以并联,电压不变,承受负荷的能力会增加,如果负载不变,则电池寿命可以延长,或者说有能力承受更大的负荷。

网友C:
电压差不大怎么会环流,就是出现功率分配的问题,最糟糕1个100%,1个0%;起不到并联增大功率的目的;

网友D:
不同电压的电源不能并联!这样的连接会出现高电压电源给低电压电源充电的情况,这就形成了一个回路

网友E:
弄个二极管连接。

网友E:
怎么不换个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F:
直流电源方面设计还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