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200 程序跑飞

楼主(2016-08-25):
大家好
我用XDS200仿真器  ,在ccs6.1 下 运行dsp28377D,
为什么时钟设置在50M以下的时候,能正常运行仿真,当时钟设置到50M以上时,程序烧进去,一点 运行,程序就跑飞掉了?
ccs报错如下:
C28xx_CPU1: Error: (Error -1044 @ 0x0) The debug probe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debug prob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222.0)
C28xx_CPU1: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1135 @ 0x82CD) The debug probe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debug prob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222.0)
C28xx_CPU1: Unable to determine target status after 20 attempts
C28xx_CPU1: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C28xx_CPU2: Error: (Error -1044 @ 0x0) The debug probe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debug prob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222.0)
C28xx_CPU2: Error: (Error -1135 @ 0x82CD) The debug probe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debug prob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222.0)
C28xx_CPU2: Unable to determine target status after 20 attempts
C28xx_CPU2: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的板子?

网友A:
看看你的仿真引脚的布线是不是一样长?

网友B:
让程序飞一会把

网友A:
看看你的时钟怎么设置的

网友A:
你使用单步调试试试看。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时钟设置怎么会让程序飞呢?系统有哪些模块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下程序的关系到的目标板的MCU的

网友F: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G:
是自己设计的开发板吗?

网友G:
程序跑飞是什么样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