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三相H桥控制电机,使用上桥全关、下桥全开制动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6-08-25):
我在做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项目,在电机制动时使用上桥全关、下桥全开的制动方式,波形如下: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刚开始制动时电流比较大,且出现偏移,如下图:

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不吝赐教!!

楼主:
别沉贴啊

楼主:
被无视了吗?

网友A:
通俗的讲,就是电机绕组的能量被憋着了,导致瞬间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的讲,就是电机绕组的能量被憋着了,导致瞬间电流很大

首先非常感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的讲,就是电机绕组的能量被憋着了,导致瞬间电流很大

非常感谢!但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刚制动时三相电流会出现偏移??

网友B:
我也准备这么制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刚制动时三相电流会出现偏移??

偏移是动态调节的过程,在系统状态切换时刻,实际上是加在电机上的电源的一个跳变。这样电机要重新构筑一个平衡。但需要一个调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