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小夜灯DIY 有图有视频 原理解析 原理图

楼主(2016-08-25):
       在家里接灯泡,或自己维修电路故障时,经常需要使用电笔测量零线和火线,一般电笔都需要电笔一头接导线,另一头用手去摸,那是相当不爽,心里总是不踏实。今天就研究了一下不用触摸,隔空分别零线和火线的电笔。

用工字电感当做天线,接受火线的交流信号,经过三极管逐级放大,放大四级后足以点亮二极管啦。而零线没有交流电,所以不会使二极管点亮,这样则区分出来啦。

元件清单
  • 工字电感一个(不限电感值)
  • NPN三极管四个(8050,2N5551等都可以)
  • LED小灯一个(功率越低越好)
  • 1K电阻四个
  • 3V电源(推荐使用CR2032)

         由于该模块用来测火线,所以需要拿着到处测量。如果电源太大则失去了本意,如只学习就随便啦。
工字电感: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实物如下图,
图中右面两个就是一般见到的工字电感的外形了,图中最左测的则是内部构造了,就是线圈缠绕的。

注意:电路非常简单,工字电感只焊接一条腿,另一条腿悬空就可以了。

原理图请到 草丛伦学电子 平台上查看,进入平台后 回复  电笔 即可。

网友A:
楼主的非接触查找火线办法很好,有没有试过在电线没有裸露时,能否准确辨别火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非接触查找火线办法很好,有没有试过在电线没有裸露时,能否准确辨别火线呢。 ...

试过 好使,就是隔着导线外的胶皮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和手机都看不到电路图。

新手发帖不好意思 我在下面再发一下

楼主:
关注微信公众号:草丛伦学电子
学习更多有趣电路的制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