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GPIO问题

楼主(2016-08-25):
GPIO, pi, IO, gp
加红线的那些GPIO能和普通的一样使用吗,他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什么加红线的gpio 是你没说清楚还是我没理解?

网友B:
加红线啥意思

网友C:
没见过.要是 cubemx 是冲突的意思,

楼主:
加红色的部分的GPIO和普通GPIO的区别

网友D:
当然可以使用啊

网友E:
可以当做GPIO来用,在使用之前需要设置复用时钟及复用功能。

网友F:
人家只是描述电性能的差异,没说不准你用啊。

网友G:
你是指的那块板子?还是Datasheet上面的?

网友H:
你这个数据手册不是官方原始的吧,应该是别人阅读做的标志过的你,既然说是IO,肯定所有的端口都可以做为普通IO使用,只是有些是复用功能的,或者默认复位时配置不是普通IO功能,如果要使用需要你进行配置 。

网友I:
无区别。。。。都归位一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数据手册不是官方原始的吧,应该是别人阅读做的标志过的你,既然说是IO,肯定所有的端口都可以做为普 ...

同意你的说法,这可能是别人用作其他功能而标出的,和使用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