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GD32F103C8T6 怎样通过I2C进行通信

楼主(2016-08-25):
两片GD32F103C8T6 怎样通过I2C进行通信呢?希望各位大侠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例程吧

网友B:
这个先参考下官方的相关代码实现的

网友C:
这个关于I2C总线的,这一块先把历程上的正清楚再说。

网友D:
这个两边的频率调节一直的首先考虑

网友E:
I2C总线的设计需要注意细节的

网友F:
代理商飘过!~

网友G:
这个没有啥难度的吧,直接两端配置好I2C模块的

网友H:
如楼上,的确没啥难度的吧,直接调用相关的I2C总线模块的额,然后对应的两边设置好相关的寄存器参数的

网友H:
不过难点的话,就是设置好主从模式的。。

网友I:
I2c 总线通讯的注意时序的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