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台灯的电源板

楼主(2016-08-25):
如上图,公司用的维修台灯坏掉了,一闪一闪的,发现是电路板有问题,由于对电源这块不了解,来请教下怎么修?

网友A:
先把所有分立器件都测量一遍

网友B:
估计一下是多少瓦的,买一个节能灯,拆开里面的驱动板,换上.

网友C:
这个不就是电子节能灯的镇流器的线路   看一下触发电容是否容量有所减小 就是并联到灯管两端那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电子节能灯的镇流器的线路   看一下触发电容是否容量有所减小 就是并联到灯管两端那个电容 ...

这个电容?有没有个电路图呢?了解下这玩意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一下是多少瓦的,买一个节能灯,拆开里面的驱动板,换上.

网上有卖的,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所有分立器件都测量一遍

出了电阻能测,其他的测不了啊,只有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了电阻能测,其他的测不了啊,只有万用表

断电情况下,用二极管档测二极管的压降,差异太大的就是坏的;从楼主贴的照片看,左边那个破皮的电容坏了,放电后测量一下电容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有没有个电路图呢?了解下这玩意怎么工作的?

上度娘呀 这个线路多的是     http://image.so.com/i?src=360pic ... F%E8%B7%AF%E5%9B%BE

网友D:
中间的白顶的电容要换掉

网友E:
我认为这个线路不是电子节能灯的镇流器的线路@王栋春
它是RCC式自激式开关电源,这种台灯就是普通的LED灯泡,该线路输出普通直流电就够能点亮灯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个线路不是电子节能灯的镇流器的线路@王栋春
它是RCC式自激式开关电源,这种台灯就是普通的LED灯 ...

对于这个线路  我保留自己的观点  这种线路板我维修的不下3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线路  我保留自己的观点  这种线路板我维修的不下300个

板子的电路图基本和你发的链接上的基本一致,

网友F:
电容坏了啊,眼睛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是滤波电解电容,坏了的话供电电源就会呈现波形,造成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坏了啊,眼睛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是滤波电解电容,坏了的话供电电源就会呈现波形,造成一闪一闪的 ...

哦,还没换,有时间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