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创建工程中的一些问题???有些步骤有点不明白...

楼主:
我在配置Keil的Preprocessor Symbols 选项的时候没有进行预处理USE_STDPERIPH_DRIVER和STM32F10X_MD(如图1)

根据头文件应该不会引用stm32f10x_conf.h啊。可是为什么就引用了(如图2)

还有设备密度我也没选。我就添加了文件。也没进行宏定义(如图1、图3、图4)。为什么中断自己能找到中断入口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2016-08-30):
你这样搞问题就比较多了,建议先完整的配置好,在进行编译,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