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光耦驱动晶体管,求指教

楼主(2016-08-25):
如图所示,使用STM32输出通过光耦驱动晶体管阵列MC1413(同ULN2003),但是输出端测不到,求指教电路是否合适,谢谢。顺便贴上MC1413的电气特性。

网友A:
请问楼主,IN1——IN7都是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IN1——IN7都是什么电平?

MC1413是反向驱动电路,当IN0-IN7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端有输出。我不知道电路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1413是反向驱动电路,当IN0-IN7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端有输出。我不知道电路对不对…… ...

你将IN0——IN7中几个引脚置高电平,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IN0——IN7中几个引脚置高电平,看看效果。

光耦导通是低电平,光耦不导通就是高电平,但是输出端没反应。所以来此求高手指教

网友B:
输出接法有问题

网友B:
M1413输出为集电极开路输出,楼主接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接法有问题

?输出接法?不明白,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接法?不明白,能详细说一下吗?

你在输出和电源串个电阻,再检测一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输出和电源串个电阻,再检测一下输出

好的,我试一下,我原本是测试的,输出用来驱动继电器,但是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A:
使用这种器件时,应该把负载接在电源正极和输出管脚上,电流方向是流入器件。

网友C:
你输出接个继电器到电源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器件时,应该把负载接在电源正极和输出管脚上,电流方向是流入器件。 ...

按照你的接法,继电器一端接24V,一端接输出,但是输出管脚一直是低电平,继电器一直吸合。输出管脚还需要接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输出和电源串个电阻,再检测一下输出

是要在输出端接上拉电阻到电源,然后再输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接法,继电器一端接24V,一端接输出,但是输出管脚一直是低电平,继电器一直吸合。输出管脚还需 ...

R19的阻值有点小,将R19阻值往大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的阻值有点小,将R19阻值往大调,试试

谢谢各位,解决了。首先,继电器的一端接24V,另一端接输出。看手册得知MC1413的输入电流为1ma左右,所以光耦右侧的电阻应为20K+,光耦选择的是TLP281,电流转换率最小100%,所以光耦左侧的电阻也不对,应该改为更大。刚才仅仅改了20K的电阻,继电器正常动作。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首先,继电器的一端接24V,另一端接输出。看手册得知MC1413的输入电流为1ma左右,所以 ...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D:
光耦输出电阻太小了,功耗很大,1413是OC门,达林顿管子,手册里有原理图

网友E:
第一眼就觉得上拉电阻太小,,一般10K以上。
不过,看看规格书再明确学习一下更好些

网友F:
问题解决就好,都是经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首先,继电器的一端接24V,另一端接输出。看手册得知MC1413的输入电流为1ma左右,所以 ...

问题描述不清晰,测试思路不清晰。

本来想说这个问题的,但是看了你的描述,又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H:
也许我没看懂!…光来来丰藕的I/O接MC1413的I/O…?

网友I:
看了一下TLP521的资料,LED发光管正向电流好像需要几十mA,STM32单片机推挽输出的电流只有几mA,并且所有的IO口总电流只能承受120mA,估计连LED都没点亮。

网友J(2016-12-23):
输出需要接负载才能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首先,继电器的一端接24V,另一端接输出。看手册得知MC1413的输入电流为1ma左右,所以 ...

楼主你是做配网产品吗?这个图前两天我刚刚研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