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85通信芯片容易坏

楼主(2016-08-25):
485通信芯片容易损坏,,然是前面保护的TVS管都没问题,不知道是怎么损坏芯片的,现在已经坏了4个,都是芯片上鼓包

网友A:
地好像是需要用y电容隔离的,而且可能和布板有关系

网友B:
485通信芯片损坏, 通常都是通信线上的尖峰电压引起的. 你的 TVS 的性能和布线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是不是击穿电压过高了呢?

网友C:
用PSM712,总线上电压高于13.3V才保护,而max3082的输入极限电压13V,很多芯片达不到,另外串联的电阻4.7欧,限流作用有限,产生鼓包(能量小了点没开窗)就不奇怪了。

网友D:
看到问题,度娘一下,貌似没发现有像DN1这么接的。而且4.7貌似比较小了。

网友E:
4.7串阻放到防护器件和485芯片之间去
TVS是不是确定没有坏,有没有量过,我怀疑已经开路了
485鼓包说明浪涌还是有些大的,如果485线缆很长的话,TVS是防不住浪涌的,可以用6V的半导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