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信两端都使用多模的光纤头,而光纤使用单模光纤,会是什么结果?

楼主(2016-08-25):
有个小工程,光纤已经由合作方铺好,用的是单模光纤。而我这边做通信终端,实际的通信速率并不要求那么高。估计57600的波特率就够了。光纤的距离不超过3KM,所以想问问,如果使用多模的光纤头,比如1414,2412等光线头,会是什么结果?
谢谢。

网友A:
应不行吧,单模是用激光头作为光源,功率比较大,比较细,频率不一样吧,多模是用LED .有没有光网络布线专业人士解答下。顶下。

网友B:
1. 单模光纤芯径小(10um左右),仅允许一个模式传输,色散小,工作在长波长(1310nm和1550nm),与光器件的耦合相对困难。

2. 多模光纤芯径大(62.5um或50um),允许上百个模式传输,色散大,工作在850nm或1310nm。与光器件的耦合相对容易。

3. 对于光端模块来讲,严格的说并没有单模、多模之分。所谓单模、多模模块,指的是光端模块采用的光器件与何种光纤配合能获得最佳传输特性。因此,你的问题可以先试一试多模光端机。如果是1310nm波长LED,可能行。实在不行更换单模光端机。

楼主:
谢谢。
以前的工作都是用多模通信方式就搞定了,所以硬件设计中用的也都是HFBR-1414或2414之类的光纤头。昨天在网上搜光纤头,居然死活找不到单模的光纤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0305,居然还停产20年了。这是什么情况?望大神推荐一个单模的光纤头,不是安捷伦的也可以。
谢谢。

不会把?电信局都是用的单模光纤,难道没有光纤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以前的工作都是用多模通信方式就搞定了,所以硬件设计中用的也都是HFBR-1414或2414之类的光纤头。昨 ...

21IC还能评价?

话说,真的找不到单模的光纤头。邪门了,真不知道那些电信部门的技术人员从哪搞得光纤头?

网友C(2016-12-01):
引用 楼主:
谢谢,小日本的啊?不考虑,还是很找国产的吧。

请教下HFBR-1414的问题,我的收发的数据对不上,没有数据调制直接两端接的串口

网友D:
传输57600 这么低速的光纤头还真不好找了
现在都是高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