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芯片容易损坏

楼主(2016-08-25):
485通信芯片容易损坏,,然是前面保护的TVS管都没问题,不知道是怎么损坏芯片的,现在已经坏了4个,都是芯片上鼓包

网友A:
那说明TVS二极管根本就没起保护作用。如果雷击能量大,瞬态大电能将直接损坏TVS二极管。推荐如下分级防护电路:

网友B:
检查各节点的地电位差是否过大,如是,需要连接各节点的地回路。另外,在总线上对电源和地加肖特基二极管做钳位,TVS只是放高压浪涌的,并不能应对非强电磁感应产生的过高共模或差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