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中AD理解不了

楼主(2016-08-25):
AVR, vr, AD
PB3同一个脚,进行差分输入,且可有1倍OR 20倍增益???用同一脚差分,我理解不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肯定是与地了,输出正负数,有一定意义的,因为非差分的AD对0附近电平的信号采集误差较大,线性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