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 VDDR电压不正常,外部干预后恢复正常,原因?

楼主(2016-08-25):
SH79F085 应用采用VDDR为热电阻提供电压(采用电流源加载热电阻),单片机ADC设置按照应用教程设置,相关设置都正确。出现的问题是,电路上电后,VDDR电压只有0.3~0.4并在该范围内跳动,频率大概几十HZ。这导致整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如串口通信失败。这时如果用外部手段,将引脚C(1.8V)电压引到(即短接到)VDDR上一定时间(大概1s以内),电路恢复正常。(注:单片机VDD,引脚C 电压正常)。请问这时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