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不忙点进来看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如图片,丝印B720是一颗什么芯片? 是否有技术手册?谢谢!

网友A(2016-08-25):
SOT-6  像 场场效应管。  仅仅猜测而已。

如果你想获得更详细的答案,请你给出

芯片的1脚,接什么。。。。
芯片的2脚,接什么。。。。
芯片的3脚,接什么。。。。
芯片的4脚,接什么。。。。
芯片的5脚,接什么。。。。
芯片的6脚,接什么。。。。

网友:
而且还是  双MOS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6  像 场场效应管。  仅仅猜测而已。

如果你想获得更详细的答案,请你给出

非常感谢,1,2, 5,6是连在一起接,并且是接LM7810A稳压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