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新手求教

楼主(2016-08-25):
本人学生,接触vhdl一周,看完了基本语法,求教下一个阶段是大量看各种VHDL经典实例的代码or看点数字电子技术的书,如果选后者的话各位前辈有什么推荐的,虚心求教!

网友A:
我也是开始学习,我自己觉得FPGA数字电路相关知识是基础,需要格外注意

网友B:
可以先看看别人的代码。
最重要是上实物练习,效果更直接。

网友C:
Altera FPGA_CPLD设计 基础篇  高级篇。。。。。。弄块开发板,跑跑流程,熟悉软件,看看源码,自己写写。。。不过开发板带的源码都太过简单。。。看完了,自己试着整点有难度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ltera FPGA_CPLD设计 基础篇  高级篇。。。。。。弄块开发板,跑跑流程,熟悉软件,看看源码,自己写写。 ...

简单不要紧,
可以抛开例程,自己写写看,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D:
先看例程,然后稍微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动,最后丢开例程自己动手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前两天外出没及时回复各位,看了各位的回复决定从例程出发,再结合下用到的数字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