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给个简单的思考题(两百分)....

楼主(2016-08-25):
先看图:

运放采用一阶理想模型(增益带宽积极大,可理解为趋于无穷大),运放输出限幅为正负Vm,电容初始电压为Vc并且运放初态(初始输出)为零。

在上述条件下,给出(uc,ic)在移动轨迹。

楼主:
这个题目所涉及的知识不超过大学本科二年级,也就是说如果已经系统地学过《电路分析》,那么就可以解答上述题目。

需要注意的是,分析过程中需要做适当的近似,但在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的条件下,近似误差可以任意地小,即可控。

当然,也可以给个直观的结果。

H大,首帖的Ic从哪里来的?

网友A:
我要两百分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本身并不恰当,运放初态为何能先被指定。而电容初态必为零,亦即电容初态是短路的,依虚短原理则负输入 ...

运放采用一阶模型,故其有内部状态,输入非零时输出可以是零。

这里其实是给定了初始条件,即电容初始电压为Vc,而运放则为零状态(输出为零)。

网友C:
我觉得先要给出运放的一阶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再进行讨论比较合适。

电容的初始状态,是的是哪个电容的初始状态?外接电容还是运放一阶模型中的电容?

to king555
1.电容的初态必为0,说的是外接电容吧? 运放内部的电容初态还真不是0.

2.既然用一阶模型来分析,就不能直接使用虚短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先要给出运放的一阶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再进行讨论比较合适。

电容的初始状态,是的是哪个电容 ...

这里已经明确了一阶模型,零状态下的传递函数是:

前面所指的电容是电路中的那个电容(C),初始电压为Vc。

这样,电路的初始条件就已经定了,据此就可以确定电路变量的时间演化过程。

初始电压Vc,肯定很多人强调Vc=0
我说的模型是等效的电路图,不是传递函数。

网友C:
你看用这个一阶模型可合适?

楼主:
我说的模型是等效的电路图,不是传递函数。

@eyuge2

有传递函数就够了,由此构建电路模型不是什么难事。

Vc可以任意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用这个一阶模型可合适?

可以。

网友D:
我要这百分有何用?

网友E:
大概是个抛物线

这个结构包含了 howland恒流源

网友F:
我要两百分有何用?

网友C:
哈哈,估计楼主说打赏200元,还会有人说我要钱有何用。

网友E:
Ic= Uc*((R1+R2)/R1-1)/R3;

Uc=1/C*∫Ic dt

楼主:
结帖,且另开帖给详细答案。

网友A:
这结帖率果然不是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结帖率果然不是盖的.

多刷贴,可以成为每周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