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最小系统板PCB

楼主(2016-08-25):
STM32最小系统,主芯片是STM32F103RBT6,板载3.3V稳压电路,带BOOT切换和串口下载线路,所有IO引出。。。。。

楼主:
这个内部很全的,有PCB还有原理图,大家下载了可以留着自己用。

网友A:
有没有控制过170M无线串口,发现无线串口对stm32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控制过170M无线串口,发现无线串口对stm32有干扰

没用过,对STM32什么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控制过170M无线串口,发现无线串口对stm32有干扰

高频肯定会对低频有干扰的,看你的PCB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C(2016-12-06):
好棒,有用

楼主:
这个绝对有用,不过大家也可以参考官方的开板上的最小系统设计方法。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ret6也可以用

网友E:
STM32F1系列属于中低端的32位ARM微控制器,该系列芯片是意法半导体(ST)公司出品,其内核是Cortex-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