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
最近有一个产品,要250mA过流保护,供电是DC24V,高电平控制Q2的开与关,驱动Q1输出,Q3接输出,当发生短路时,R2上电压上升,Q3导通,Q2截止,Q1截止,这是我的想法。但是现在始终是Q3把Q2的基极电位钳住的,Q2导通不了,求各位高人支招,或者有没什么其它的简单一点的电路。

楼主(2016-08-26):
上面一个图没有标,下面标了元件标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一个图没有标,下面标了元件标号

R2电阻值是多少?

楼主:
3R左右吧

网友A:
把R2电阻值再加大就会有动作了。

网友A:
你的in除了Q3-c还接有别的什么吗?

网友B:
但是现在始终是Q3把Q2的基极电位钳住的,Q2导通不了,

说明R2取值不对.

另:Q3的C极和in之间加个二极管,C极加个上拉,这样可以把过流状态提供给mcu.in到Q2的B极之间用电阻分压.

网友B:
Q3的B极和out不要直连,要加电阻电容,这样可避免一些瞬间大电流造成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除了Q3-c还接有别的什么吗?

Q3就是一个起到当负载过流时,Q3基极电压升高,Q3导通,Q2截止,负载断电的作用,没有其它。

网友C:
Q1Q2接电源了吗?
感觉差了一堆电阻

楼主:
现在把电路改成这样,要么不导通,要么就烧Q1和Q3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Q2接电源了吗?
感觉差了一堆电阻

都有电源的,VCC24V

网友D:
Q2换成mos管就行。

网友C:
Q3的BC极均要加电阻,阻值需要你根据管子型号计算下。

网友E:
一般运放都是用这一类结构

网友F:
LZ页上把Q3改为可控硅;
电路本来就不是过流断电的,这是限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换成mos管就行。

我试试MOS管,感觉仿真与实际有一定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运放都是用这一类结构

试试先

网友G:
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不就好了,贴片0805的,非常多的规格

网友D(点评):
就是自恢复保险丝过流保护速度较慢。

网友H:
检流电阻增加1倍,过流点电压1.2V,然后用TLV431来切断开关信号。 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流电阻增加1倍,过流点电压1.2V,然后用TLV431来切断开关信号。 简单可靠。 ...

没用过431,可否给一个简单的电路?也按前面的改了,始终感觉不理想,关得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不就好了,贴片0805的,非常多的规格

貌似简单啊。

网友I:
给你放点毒,很溜电路是可以搭建的,但要过流自动断开那就得上放大器做自锁电路了。

恒流电路

恒流电路

网友J:
Q1更换为MOS管压降更低,R5用于调整保护电流!

网友K:
估计是Q3进入了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了,因为控制Q2的电流比较小,Q3稍微导通就把Q2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放点毒,很溜电路是可以搭建的,但要过流自动断开那就得上放大器做自锁电路了。 ...

完整电路是怎么的?你这是一个恒流电路吧?怎么检测过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不就好了,贴片0805的,非常多的规格

自恢复太慢了,等保护时,三极管都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恢复太慢了,等保护时,三极管都烧了。

你短路电流多大?250ma?你三极管的耐流是多大?SS8050 的Ic都可以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