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adc受到170M无线串口干扰

楼主(2016-08-25):
无线串口的频率设置为173.5M,但是感觉对adc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隔离这种干扰

网友A:
单独布线,拿个屏蔽罩子罩起来。

网友B:
尽量不要让170M的频率在adc频率的倍频上面

网友C:
加屏蔽;
无线模块,下面不要布线;
电源单独处理;

还有就是软件上做算法,滤除这种高频信号

网友D:
加屏蔽是个好的做法,PCB的布线也很关键,需要一定的经验。

网友E:
怎么没说事怎么个干扰法,是获取的数据不准吗,还是外设不能用啊??

一楼上的办法试试吧,增加布线距离,增加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