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大神帮忙,有关mplab-watch窗口观测变量问题

楼主(2016-08-25):
我在测试板子的时候,入口电压初始设定的值为10V,在watch窗口读出value值为0x0040.可是改为20V后,value值还是这个,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那个value值怎么才能换成十进制的数值?

谢谢。

网友A:
你刷新了吗?

网友B:
你暂停才可以观察到

网友C:
要在Debugger -->Settting里设置,Realtime选项里勾选 Enable realtime Watch  Up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