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出没】PSOC设定GPIO的问题/(ㄒoㄒ)/~~

楼主(2016-08-25):
求大神出没/(ㄒoㄒ)/~~
开发软件:PSOC 5LP
单片机:CY8CKIT-050
外加模块:DHT22
用PSOC写温湿度测量的时候,DHT22可以正常接收主机发送的开始信号,并且发送数据(已经在示波器上捕捉到了正确的数据),但是主机没有办法接收到DHT22的数据,读取数据的引脚始终为高电平,是设定GPIO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吗?还是其他说明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ㄒoㄒ)/~~
附代码:(接收pin名称叫Data,设定为同时勾选input和output)
#include<project.h>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LCD_Start();
    LCD_Position(0,0);
    LCD_PrintString("Ready") ;
    uint8 t;
    uint8 num[5] = {0};
    uint8 sum = 0;
    uint16 temp = 100;
    uint16 wet = 200;
    CyDelay(2000);

    LCD_Position(0,0);
    LCD_PrintString("       ");
    LCD_Position(0,0);
    LCD_PrintString("Temp");
    LCD_Position(0,7);
    LCD_PrintString("Wet");

    //Data_SetDriveMode(PIN_DM_STRONG);
    Data_Write(1);
    CyDelayUs(1000);
    Data_Write(0);
    CyDelayUs(300);
//这里为止都是正常的,示波器可以捕捉到DHT22传输的数据
    Data_SetDriveMode(PIN_DM_DIG_HIZ);
    CyDelayUs(20);
    t = Data_ReadDataReg();//从这里开始不能正常读数了,始终读到低电平,如果用Data_Read()则始终读到高电平
    //while (t) t = Data_Read();
    if (t == 0)
    {
        while (!t) t = Data_ReadDataReg();
        while (t)  t = Data_ReadDataReg();
        int i,j,temp;
        for (i = 0; i<5; i++)
        {
            for (j = 0; j<8; j++)
            {
                while (!t) t = Data_ReadDataReg();
                CyDelayUs(30);
                t = Data_ReadDataReg();
                temp = t;
                num[i]<<=1;
                num[i] = num[i] | temp;
            }
            if (i<4) sum+=num[i];
        }
        Data_SetDriveMode(PIN_DM_STRONG);
        Data_Write(0);
        CyDelayUs(50);
        Data_Write(1);
        if (sum == num[4])
        {
        wet=num[0];
        wet<<=4;
        wet+=num[1];
        temp=num[2];
        temp<<=4;
        temp+=num[3];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String("      ");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Number(temp);
        LCD_PutChar('C');
        LCD_Position(1,7);
        LCD_PrintString("      ");
        LCD_Position(1,7);
        LCD_PrintNumber(wet);
        LCD_PutChar('%');
        }
        else
        {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String("      ");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String("ERROR");
        }
    }
    else
    {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String("      ");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String("Fai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