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模拟示波器拆解

楼主(2016-08-28):
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那就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在几年前,数字示波器刚刚兴起的时候,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淘汰下来的模拟示波器,价格低廉,而且功能齐全,几乎很多前辈都入手了一台。几年前,我们实验室也采购了几台岩崎的SS-7802A双通道的模拟示波器,模拟带宽20M。但是自从购买了数字示波器之后,这些老家伙就一直在角落吃灰,借着论坛的这个活动拆来玩玩,瞻仰一下当时的高科技产品。
首先,来个合照,我是狂人小痴,第一次发帖,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拆之前先测试一下,各项功能正常

好久不用这台东西,BNC接头都发霉了...

进入正题,先把上面板拆开,整个示波器主体映入眼帘,结构紧凑,看起来很舒服整洁

最显眼的是这个变压器的摆放,我看了好久,不明白斜着放的用意在哪,垂直放是完全够空间的

俯视图

在拆变压器的时还在纳闷该怎么拆固定在中间板的那两颗螺丝,因为螺丝刀伸不进去。然后看到在外框那里刚好挖了两个孔,对着那两颗螺丝。
用长螺丝刀伸进去,搞定,一开始还以为要用软管拆,岩崎的这台示波器很多细节做的很好。

在变压器对面的角落有个电源输入的小板子

这块板子结构很简单,市电进来,进过开关,然后是LC滤波,通过保险丝,再送到变压器,图中的那根跳线是用来切换输入电压的。
岩崎在一些细节上做的很好,像这个输入电源滤波,好多仪器就没有做。

说到这个开关有点意思,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开关是装到面板上的,然后引线到后面,但拆开之后一看,居然是用了一根延长杆练到面板的按钮。
虽然无关性能,但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接着就到电源板,紧靠着电源变压器,通过排线将电压引到其他的地方

电源板分为两部分,一边是示波管所需的高压电源,另一边是逻辑电路部分的电源。高压电路那里有好多二极管和电容,应该是倍压升压电路。
至于低压部分没有使用78系列的稳压管,而是采用了分立元件构成串联型的稳压电路,可能是出于供电能力的考虑吧。毕竟集成的稳压芯片能
提供的电流有限。

既然是串联型稳压电路,那就得做好散热工作了。岩崎的做法是把功率管固定在机箱上,通过机箱散热,再用排线和电路板连起来。

三极管型号为B941 、D1266、A1668,不过查不到相关型号

接下来拆前面板

由于没有前面板的支撑,怕在拆解其他东西的时候损坏示波管,所以把示波管也拆了下来。
不过说起来,这种显示技术在当时也算是时代的标志了,现在都被液晶取代了。

前面板的话就一些按键和旋钮。这台示波器的有四个旋钮是用电位器的,分别是CH1和CH2的垂直位置,水平位置以及触发电平,其它的都是旋转编码器。
之所以使用电位器的原因我想是可以直接把电位器的压送到示波管,这样电路就简单多了。用的都是ALPS的电位器,这么多年了这些电位器旋转还是很
顺畅,一点岁月的痕迹都没有,用料十足。

接下来就是整个示波器的核心主板了,PCB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示波器底部。

这台示波器相比那些旧型号多了一个频率直读的功能,老的示波器想要知道频率就必须使用光标,这样的话就很不方便了。
信号进来之后先是通过继电器根据幅度的大小切换不同档位的电路,在进行放大处理,同时也进行整形,送给单片机计算
频率。单片机用的是NEC的,但是具体的数据手册也查不到。在控制处理部分进行频率的计算、字符合成、旋钮相应处理
等工作。然后剩下的就是与示波管工作相关的电路,然而实在是太复杂,而且找不到相应的电路原理图,晚辈也没办法做
出更深入的讲解。

至此,整台示波器拆解完毕,合影留念。

装回去试试机,还好还能正常使用,不然拆坏了就麻烦了....

拆解视频就不放了,说实话挺无聊的。

总的来说,岩崎的这台示波器操作上还是很人性化的,用料十足,很多细节之处做得很好,也难怪过了这么多年性能还是很好。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整台示波器实在是过于复杂,所以很多地方也看不懂,所讲之处有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A:
我也有个模拟示波器在家放着。
没有的时候似乎总需要一台示波器,真有了用到也不多

网友B:
B941=2SB941, 松下达林顿PNP管,60V 5A
D1266=2SD1266,松下达林顿NPN管,与2SB941互补,60V 5A
A1668=2SA1668,日电PNP管,200V 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斜放,一个可能是为了散热和防止杂散磁场对示波管的影响,二个是变压器直接固定到底板上,底板强度可 ...

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斜放,一个可能是为了散热和防止杂散磁场对示波管的影响,二个是变压器直接固定到底板上,底板强度可 ...

模拟的显示器,周边磁场源应避免正交

网友E:
很赞,鼓励鼓励

网友F:
实验课上用的示波器

网友G: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H: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各部分电路功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各部分电路功能的呢?

我也是大概分析猜测的,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验课上用的示波器

哈哈,现在很多学校的实验室都是用这种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显示器,周边磁场源应避免正交

恩,长见识了

网友I:
楼主在实验室工作能接触很多仪器很羡慕。

网友J:
可以点一个大大的赞了,精神可嘉,毕竟能沉下心来搞,难能可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实验室工作能接触很多仪器很羡慕。

确实现在条件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点一个大大的赞了,精神可嘉,毕竟能沉下心来搞,难能可贵啊!!

谢谢大家捧场,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K:
我也有一个老示波器,开关按钮不太好用了,我也要拆开修修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L:
在实验室的时候也拆过一个示波器,可惜没有像楼主一样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M:
我也感觉那个变压器那样放可能是避免对电源和阴极射线管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实验室的时候也拆过一个示波器,可惜没有像楼主一样分析分析一下

我也就瞎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一个老示波器,开关按钮不太好用了,我也要拆开修修了。向楼主学习! ...

拆来看看,瞻仰一下

网友N:
喜欢看拆机器,厉害厉害,手残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喜欢看拆机器,厉害厉害,手残不敢……

拆之前拍好照片就好

网友O(2019-09-04):
眼前一亮,确实经典,细节处理到位,看这种产品的设计,简直就是享受。

网友P:
变压器设计好漂亮,那接插件牛x
我只有一个USB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