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线性可调稳压稳流电源(DC0-30V,0-3A)

楼主(2016-08-25):
各位同僚:有问题求教。手头买了一台深圳兆信的线性可调电源,双路输出,范围:DC0-30V,0-3A。最近其中一路没有输出了。于是拆看查看,没弄明白,上传图片。各位有见过类似的原理图吗?能否分享一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先查查供电,输出保护元件,再量量大管。如果不是这几个坏那就去自己找资料

网友B:
先测量一下那路的次级线圈和整流管

网友C:
电源都省成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