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 Lib TIM1 CH1~4通道PWM使能

楼主(2016-08-25):
void TIM1_PWM_RmapInit(u16 arr, 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初始化TIM1寄存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Timer1完全重映射  TIM1_CH1->PE9

//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E.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TIM1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1);//使用TIM1内部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f=72MHz/2/(3600+1)=1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2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重复寄存器,用于自动更新pwm占空比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Disable;//选择互补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设置互补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互补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模式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 / 2;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 / 2;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 / 2;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 / 2;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网友A:
下次转发前请注明**出处,不知道 哪里转发的。

网友B:
STM32的ADC转换模式

网友C:
个模拟输出和一个串行口I2C总线接口,通过PLCF8591将转换成的数字信号电压值传给液晶显示屏,并将所测电压值在LCD1602液晶显示屏中显示出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次转发前请注明**出处,不知道 哪里转发的。

看来是转载的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