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程序3种下载方式说明

楼主(2016-08-25):
J-link几乎可以调试所有的arm芯片,不得不说是个好东东。这里记录三种stm32的下载程序方式:
1.J-Flash下载(需要用到J-link)
2.MDK配置下载(需要用到J-link)
3.ISP下载(串口下载,需要用到官配串口下载软件,用过stc51的对这个都不会陌生吧)

网友A:
.J-Flash下载(需要用到J-link)先安装J-link驱动,可以到http://www点segger点com/cms/jlink.html下载最新驱动。

网友B:
ISP下载(串口下载)
(1)下载软件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1.3_Setup.exe,一路next安装即可。注意:版本为1.3版本的,我试了2.1版本的,无法连接成功。

网友C:
是不是没有上传成功呀???

网友D:
MDK配置下载(需要用到J-link)怎么没有人来讨论呀

网友E:
我喜欢用的是ST-LINK2.这个工具比较适合STM32单片机做。

网友F:
第一第二种只能算一种吧。。。

网友G:
几乎可以调试所有的arm芯片,这个不同意,有的厂商只能用自己的调试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