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正规的画一个STM32单片机的原理图

楼主(2016-08-25):
我们先在AD中,把单片机STM32F103VET6的原理图画出来。

画的时候,要看STM32F103的datasheet。这个datasheet可以在ST的官网上找到。记住,是数据手册,不是参考手册。ST的官网是支持中文的,方便英文不好的朋友浏览。

打开ST的官方网站,看上图第一个红色矩形框里面的路径,依次到这一页。然后点击“数据手册”:

**刚开始,我们就说了,我们要用的STM32F103VET6属于“高密度”,所以选择上图中红色矩形框中的文档开始下载。

下载好后打开数据手册,找到“引脚描述”这一章。(我遇到过好多人,不知道怎么打开pdf文件,这类人,电脑基础太差,需要补充电脑基础知识。)

我们使用的单片机STM32F103VET6是100脚的,所以在目录中点击Figure6。打开图6以后,就可以看上图6和后面的引脚描述来画单片机的原理图了。

我画图的时候,把引脚的所有功能都写上去了,用了1个多小时才画完。如果想简便,可以只标出PA0这种名称,而不用标它的复用功能。当然,作为开发板,还是最好把复用功能都画出来。

从这个原理图上,你可以看到,STM32F103VET6有5组IO口,每组16位,还有若干电源引脚、复位引脚、电池供电引脚、BOOT引脚等。

千万注意:一定要自己画一个单片机的原理图出来,好多人都想从百度上找,不是找不到,也可以找到。自己画图的好处:一、单片机的引脚名称体现了几乎所有的单片机功能,画完以后,你将对单片机有个很深入的了解;二、画这个图,需要很长时间,考验自己的耐心,搞电子需要很强的耐心,如果你画了一会儿以后,发现你实在是不想画了,那么你就可以退出电子行业了,因为没有耐心的话,待着也不会太大成就。

网友A:
根据Flash存储器的大小,把STM32F1分为了4种类型,分别是“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超高密度”。

网友B:
我们使用的STM32F103VET6的FLASH大小是512K,所以属于“高密度”型的吧。

网友C:
我们需要先在AD中,把单片机STM32F103VET6的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D:
画的时候,要看STM32F103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Flash存储器的大小,把STM32F1分为了4种类型,分别是“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超高密度”。 ...

恩恩 可以从datasheet上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使用的STM32F103VET6的FLASH大小是512K,所以属于“高密度”型的吧。

是的,512K是属于高密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需要先在AD中,把单片机STM32F103VET6的原理图画出来。

恩  第一步还是得看打他sheet上怎么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时候,要看STM32F103的datasheet。

嗯呢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大家想的差不多

网友E:
一定要自己画一个单片机的原理图出来!!

网友F:
512K是属于高密度的,爪子很多。

网友F:
一定要自己画一个单片机的原理图出来,楼主。看好你

网友G:
AD中有STM32的库了,直接使用就好啦,还用自己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第一步还是得看打他sheet上怎么说明的。

这个都知道的呀

网友H:
在官网或论坛找个demo资料,直接导出里面的原理图和封装库文件。注意要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