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转】STM32的程序下载方式

楼主(2016-08-25):
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脑上,已经不存在串口,所以我们一般使用USB转串口芯片,目的只有一个,把电脑的USB口映射为串口用。常用的USB转串口芯片有CH340、CP2102、PL2303、FT232等。我们选择哪一个呢?CH340是国产芯片,其他的是进口芯片。CH340批量价1.5元每个,一般应用方面,性能已经足够,我使用这么多年,就没有出现过问题。PL2303山寨货太多,买的不放心。CP2102批量价5.2元,它是QFN封装,对于新手不易焊接。FT232批量价在10元以上,一般用在工业级环境。经过综合的比较,我们选择CH340作为我们开发板上使用的USB转串口芯片。

串口下载程序的过程:上电后,先把STM32的BOOT0拉高,然后就可以通过RXD和TXD引脚把要下载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下载完程序以后,然后复位,就会运行下载到单片机中的程序。

下面再说说JTAG下载接口,JTAG下载接口长这样:

这是一个10PX2的牛角座。

虽然是20个引脚,不过JTAG引脚只用了6个引脚,剩下的是3.3V和GND。同时,STM32还支持SWD下载方式,也是在JTAG接口上,只用到了2个引脚。无需硬件改动,只需要在程序编写软件上配置即可切换。

JTAG接口用来连接仿真器,仿真器可以是JLINK或者ULINK。

ISP和JTAG的区别:

由于我们使用了USB转串口芯片,所以开发板可以直接用数据线连接电脑USB后就可以下载程序。而JTAG,需要另外购买仿真器。仿真器除了能够下载程序,还可以控制单片机单步运行程序或停在程序的某一条语句处,还可以随时观察单片机内部寄存器的值。

好了,下载方式就介绍完了。下面是定好了电源和下载接口的方案后,画出的原理图:

网友A:
STM32有两种程序下载方式,一种是通过串口下载,一种是通过仿真器下载。

网友B:
串口下载又叫做ISP,通过仿真器下载又可以叫做通过JTAG口下载。

网友C:
CH340批量价1.5元每个,一般应用方面,性能已经足够,我使用这么多年,就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么厉害!!!

网友D:
ISP和JTAG的区别现在吗明白多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有两种程序下载方式,一种是通过串口下载,一种是通过仿真器下载。

确实,不错,讲到点子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下载又叫做ISP,通过仿真器下载又可以叫做通过JTAG口下载。

恩 ,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批量价1.5元每个,一般应用方面,性能已经足够,我使用这么多年,就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么厉害!!! ...

个人觉得CH340的性价比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P和JTAG的区别现在吗明白多了。多谢。!!

客气客气了呀

网友E:
那个10PX2的牛角座看上去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F:
CP2102它是QFN封装,对于新手不易焊接。

网友G:
通过串口下载的要不要先烧录Bootloader进去

网友H:
CP2102批量价有5块钱多,不是吧,太贵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CH340批量价1.5元每个,一般应用方面,性能已经足够,我使用这么多年,就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么厉害!!! ...

抗干扰性不行。

网友J:
JTAG仿真器可以在线仿真,调试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抗干扰性不行。

此话怎讲,我都用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CH340的性价比很不错的。

恩 我也觉得CH340 比较靠谱,用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此话怎讲,我都用多年了

PLC通过485线控制变频器调速,电脑用USB转串口连接PLC。用CH340的话,变频器一旦启动,电脑端和PLC的通讯就很容易中断,用FT232则无此问题。
个人认为,稳定性:FT232>PL2303>CH340,这也反映在价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