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8S芯片的LSI可以做CPU主时钟吗?

楼主(2016-08-25):
如果用户程序代码及外围硬件正常的话,LSI切换为主时钟后不工作往往是因为少了相关option项的使能配置。
如果观察仔细的话,可以看到上面时钟树的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提到LSI_EN 的option配置位。该配置位在开发环境里或STVP之类的烧录工具里都可看到。

如果要想让LSI做主时钟,除了相关主时钟切换代码外,还必须在option相关字节里配置LSI_EN位。

顺便提下STM8S芯片的Beep功能的一个注意点。

STM8S MCU内嵌BEEP功能,一般来说都会使用LSI作为BEEP的时钟源。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配置BEEP的预分频系数BEEPDIV[4:0]时不要配置为0x1f或者使用默认值,芯片复位后的默认值就是0x1f。否则BEEP计数器是不会计数工作的。

网友A:
印象中好几次有人问起STM8S的内部低速时钟[LSI]是否可以作为系统主时钟即Fmaster的问题。

网友B:
从时钟树上看应该是可以的呀。

网友C:
有人在程序代码里配置使能LSI并把主时钟切换到LSI后,可就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几次有人问起STM8S的内部低速时钟[LSI]是否可以作为系统主时钟即Fmaster的问题。 ...

这个从时钟树上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在配置BEEP的预分频系数BEEPDIV[4:0]时不要配置为0x1f或者使用默认值,芯片复位后的默认值就是0x1f。否则BEEP计数器是不会计数工作的。

网友E:
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F:
低速时钟是可以的,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低频,低功耗。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手册上说可以切换,今晚回去测试下

网友H:
LSI肯定是可以做主时钟的,但是就是精度不会是很高的。

楼主(2017-12-02):
结贴啦,知道答案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