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教程

楼主(2016-08-25):
1.正确安装好MDK5.0,并**和更新所有库文件和型号包。这是MDK5.0的安装包和各种型号包
2.新建一个project,选择好对应型号。

  3.点击ok后弹出以下界面,此时我们要注意,MDK5.0建立工程后不会像4.x版本自动加入启动文件,此时我们勾选CMSIS类目下的CORE 和 Device类目下的Startup,这两项。把必要的启动文件和库文件加进来,这样就能正常编译了。
   4.配置开发板的外部晶振。我刚开始弄F4的时候自己弄了个板子上了8M晶振,调Systick时发现不对,后来发现官方默认外部晶振是25M。那我们就改头文件来适应自己的板子。在这个#include<stm32f4xx.h>头文件下搜HSE_Value,你会看到宏定义#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我的改成8M,然后你会发现头文件上锁了,找到该头文件路径,把只读去掉。我的路径如下:
D:\keil5\ARM\Pack\Keil\STM32F4xx_DFP\1.0.6\Device\Include。最后还要修

网友A:
完成以上步骤就可以写自己demo了啊。

网友B:
请问有没有Keil uVision比较完整实例演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Keil uVision比较完整实例演示教程?

下次再给补上,视频太大了。不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学习学习了

客气客气啦

网友D:
点进去了,成功安装,多谢啦

网友E:
楼主点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移植别人的例程的时候,第一步要看晶振是否匹配呢,不然就会出现根本性的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次再给补上,视频太大了。不好上传。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