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一扩展三切换

楼主(2016-08-25):
485信号用74HC4052电子开关做切换,一路输入三路输出不能正常通讯,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去用信号继电器切换吧。

网友B:
肯定不行的,74HC4052是切换模拟信号的。用来切换485信号肯定不行,频率,带宽,阻抗都达不到485信号通讯标准,更可怕的是4052的传输延迟,省省心吧,4052芯片也不是用在这方面的。485信号可以并联不知道干嘛要多此一举去切换。头一次看到有人切换485信号。

网友C:
可能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D:
同意,不要用模拟开关,用继电器或者光耦会好点。

网友:
继电器是最稳定的

网友E:
为什么要切换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的,74HC4052是切换模拟信号的。用来切换485信号肯定不行,频率,带宽,阻抗都达不到485信号通讯标 ...

我用继电器切换过,选个导通电阻小的,切换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