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不匹配为何会产生过冲?

楼主(2016-08-25):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要冲的更高,看得更远。。。

网友B:
就像快速流动的河水突遇一块高出水面的石头,水冲击上石头就会涌起高出水面了。

网友C:
对电路(相对低速)过冲是传输线有电感、信号电流急剧变化引起的。二者缺一不可。参见公式:感生电压V=-L*(dI/dt)。而与阻抗匹配没啥直接关系。

只有在传输信号波长与传输线长度可以比拟时(高频或超高频),阻抗不配会引起信号反射,甚至产生驻波,导致信号数据传输错误。但对通常电路信号系统而言,阻抗匹配主要涉及传输功率的多少,对波形改变影响很小。

网友D:
to LZ:

并不都是过冲,这个东西最好找本相关的书看看。这里给个图

网友E:
过冲是阻尼小了,阻尼大一点就不会有过冲,阻尼大小与电阻大小有关,不是与阻抗匹配不匹配的关系。

网友F:
送出去的电磁能量没有在阻抗上消耗完,反射回来与当前又送出去的能量叠加后形成更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