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否有8080转HDMI的接口芯片呢?

楼主(2016-08-25):
以前用stm32刷过VGA,但是刷HDMI就无力了,是否有8080转HDMI的接口芯片呢?

网友A:
某宝上搜搜啊

楼主:
淘宝了下,有把HDMI转液晶屏的芯片,没找到反过来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意思?用STM32驱动VGA?

网友C:
8080转HDMI?
8080是什么显示器的接口?没见过。

网友D:
HDMI是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转换过来有难度吧

网友E:
加一个VGA转HDMI的东西不就结了。现在这个又不贵。

网友F:
8080的是什么端口啊,没听说过啊。

网友G:
STM32驱动HDMI够呛,速度达不到要求,还是放弃吧。

网友H:
HDMI能转接吗

网友I:
谁能帮解释下8080是什么端口,什么地方用的,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