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Timer0_A的比较输出OUT2端口

楼主(2016-08-25):
Timer_A含Timer0_A、Timer1_A,它们都分两部分主计数器和比较捕获模块,为何在430g2553上找不到Timer0_A的比较输出OUT2端口呢?

网友A:
Timer1_A是包含比较输出OUT0、OUT1、OUT2,为何Timer0_A偏偏少OUT2呢

网友B:
这不科学啊,再说寄存器配置中也有Timer0_A的相应配置啊

楼主:
嗯,如TA0IV_TACCR2/* TA0CCR2_CCIFG */,数据手册上找不到Timer0_A的OUT2. Timer0_A在采用定时器连续计数模式、比较模块选择模式4下,本可以通过相应编程获取4通道不同频率的输出波形,实际只能获得3道,OUT2无从获取啊,不知道哪个个端口出来。

网友C:
手册中有写啊,OUT2是P2.4

楼主: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D:
这个先看下IO口的分布的,该IO口的可能是复用的。

网友E:
扎个在手册的定时器部分额就有介绍的,若没有的就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