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的usb金属壳屏蔽层接了并联的rc到gnd

楼主(2016-08-25):
这个rc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
ESD吸收不是应该放在信号线上吗?为何加在金属壳?

网友A:
交流等电位,直流允许不等

网友B:
电容在高频下短路,将屏蔽层的高频信号短路到地,避免出现CI,CE,RE,RI问题
电阻是释放屏蔽层上积累的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高频下短路,将屏蔽层的高频信号短路到地,避免出现CI,CE,RE,RI问题
电阻是释放屏蔽层上积累的电 ...

请教什么是CI,CE,RE,RI问题?
跟emc有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什么是CI,CE,RE,RI问题?
跟emc有关的?

你查EMC需要做哪些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C:
我的机壳和电路地线都这么处理。

网友D:
啥牌子的鼠标?真良心设计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的鼠标?真良心设计啊。

就因为它增加了1分钱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的鼠标?真良心设计啊。

我错了。。。。。大多数鼠标电缆根本就没有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