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冲

楼主(2016-08-25):
不是看时钟速度是多少K,而是要看上下沿的陡峭程度。
如果这个边沿上升时间,明显短与线路的分布(LRC谐振)时间常数时,就会看到过冲

第二句话怎理解?

网友A:
应该是,上升沿所代表的带宽,在远小于6。28*根号LC的时候,不会产生过冲。

楼主:
请问6.28*根号LC是个什么东西?@OT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6.28*根号LC是个什么东西?@OTB

的倒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