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下KEIL设置选项里面这两句话有什么差别???? [

楼主(2016-08-26):
在Linker的Misc controls那里这两句话的差别是什么???
--map --first='startup_NUC131.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entry Reset_Handler
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什么内联函数,什么数据压缩。。。。莫非是

网友A:
真心找不到相关的解释,帮助里好像都没

网友B:
复位处理函数吗?是不是关闭优化代码

网友C:
配置这个需要自己做吗,以前我都没管过这些。

网友D:
我了个去,从来没关注过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找不到相关的解释,帮助里好像都没

我只知道--entry Reset_Handler这个是进入Reset_Handler中断的。其他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这个需要自己做吗,以前我都没管过这些。

要配置。不然后会一个警告!

网友A:
警告从来不担心,只要不是错误就没事,让他随便的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从来不担心,只要不是错误就没事,让他随便的警告。

不习惯有警告

网友E:
可以在工程配置里设置一下,忽略警告,这样就不会看的任何警告了。

网友F:
这个地方不设置的话,不能正常的编译成目标代码吗

网友A:
--map --first='startup_M058S.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这个工程默认的吧,我打开一个例程工程都是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 --first='startup_M058S.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这个 ...

恩官方BSP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不必纠结,别管就行了。反正能用。如果纠结,那这个软件配置的地方 太多了,,够你玩一年的

网友G:
这是Linker的参数,细节就要看keil的说明。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 ... ge1362075463332.htm

网友H:
--entry=location
Home » Linker Command-line Options » --entry=location
9.40 --entry=location
Specifies the unique initial entry point of the image. Although an image can have multiple entry points, only one can be the initial entry point.
Syntax--entry=locationWhere location is one of the following:
entry_addressA numerical value, for example: --entry=0x0
symbolSpecifies an image entry point as the address of symbol, for example: --entry=reset_handler
offset+object(section)Specifies an image entry point as an offset inside a section within a particular object, for example:--entry=8+startup.o(startupseg)
There must be no spaces within the argument to --entry. The input section and object names are matched without case-sensitivity.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simplified notation:
  • object(section), if offset is zero.
  • object, if there is only one input section. armlink generates an error message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code input section in object.
NoteIf the entry address of your image is in Thumb state, then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 of the address must be set to 1. The linker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if you specify a symbol. For example, if the entry code starts at address 0x8000 in Thumb state you must use --entry=0x8001.
UsageThe image can contain multiple entry points. Multiple entry points might be specified with the ENTRY directive in assembler source files. In such cases, a unique initial entry point must be specified for an image, otherwise the error L6305E is generated. The initial entry point specified with the --entry option is stored in the executable file header for use by the loader. There can be only one occurrence of this option on the command line. A debugger typically uses this entry address to initialize the Program Counter (PC) when an image is loaded. The initial entry point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The image entry point must lie within an execution region.
  • The execution region must be non-overlay, and must be a root execution region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Related reference9.108 --startup=symbol, --no_startup

Related informationENTRY directive

Related Knowledgebase Articles

网友I:
编译器、链接器相关的信息资料,一定在随机安装的 help 中能找到,不用上网。

勤奋+合适的方法。

楼主(2016-10-27):
引用 网友H:
--entry=locationHome » Linker Command-line Options » --entry=location9.40  ...

这是什么???

网友:
没动过这些,好深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