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流水灯

楼主(2016-08-26):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stm8l052c6.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PD_DDR=0x02;          //设置PD1为输出模式
    PD_CR1=0x02;          //设置PD1为推挽输出
    PD_CR2=0x02;          //设置PD1输出速率为16mhz
    PB_DDR=0x1e;          //设置PB1~PB4为输出模式
    PB_CR1=0x1e;          //设置PB1~PB4为推挽输出
    PB_CR2=0x1e;          //设置PB1~PB4输出速率为16mhz
    CLK_CKDIVR=0x07;      //对HSI进行128分频,16MHZ/128=125KHZ
    while(1)
    {
        PD_ODR=0xfd;        //PD1(红)灭
        switch(i)
        {
            case 0: PD_ODR=0xff;break;          //PD1(红)亮
            case 1: PB_ODR=0x02;break;         //PB1继电器启动
            case 2: PB_ODR=0x04;break;         //PB2继电器启动
            case 3: PB_ODR=0x08;break;         //PB3继电器启动
            case 4: PB_ODR=0x10;break;         //PB4继电器启动
        }
        delay(12500);         //延时1S
        i++;
        if(i==5)
        {
          i=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继电器可以换成LED灯

网友A:
入门测试还是板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测试还是板卡测试?

什么是入门测试和板卡测试

网友B:
这玩意儿是51内核还是ST自己搞的内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是51内核还是ST自己搞的内核。

STM8是ST自己的内核和指令集,和51没关系。

网友B:
高级STM8内核,具有3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
百度了一下,还真是专有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