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的奇葩需求

楼主(2016-08-26):
今早接到一个奇葩的需求
我们的产品要和别人的产品进行对接
对方的输入方式是 热敏电阻插头
也就是我需要把我的数字信号,重新变成模拟的电阻值的变化去对接
找了一圈的数字电位器都不满足精度要求(0.1%)
如果不变换成模拟阻值的话,变化成电压的话,就需求精确知道对方的R-V表。。。
头疼
各位有啥好的想法么
@PowerAnts @chunyang @tyw @不亦心 @sherwin

网友A:
你的数字信号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字信号怎么来的?

其它设备,通过无线传过来的=。=

网友B:
今天忙,明天抽空想想。

初步想法,估计得用运放电路来模拟了。

网友B:
或者,有一个简单的构思:
1、把一个光敏电阻和一个LED,固定封装密闭在一个小壳子里面。
2、你的数字信号转成PWM或者直接转成电压,去控制LED发光。则对应的光敏电阻那边的阻值就应该会相应变化了。

类似的,你再找找光耦,我印象中,有一种光耦就是入端LED,出端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三极管的。如果是光敏三极管,且工作于线性状态的话,稍微调整一下周边参数,应该就是最理想的方案了。

网友B:
如果出端是光敏电阻的,那更简单,直接就可以用了,都不必调整参数,哈哈哈

网友C:
没有指数变换的,都是馊主意

网友A:
首先要知道对方要求的热敏电阻 温度-阻值曲线,再根据接收到的温度信号转化为电阻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对方要求的热敏电阻 温度-阻值曲线,再根据接收到的温度信号转化为电阻信号。 ...

关键是你怎么变化为电阻,而且要满足精度,这个才是重点
其它都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指数变换的,都是馊主意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C:
刚刚做的EXCEL图表,以12K的NTC为例,若要求温度范围-20~85度,则阻值变化1704倍,85度附近的分辩率要求为0.0000186倍满量程,最最基本要用16位DA,考虑噪声,16位还不够。试想一下,若以PWM+光耦传输,或以线性光耦传输的话,如何保证5万分之一的线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啥意思=。=

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呈指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做的EXCEL图表,以12K的NTC为例,若要求温度范围-20~85度,则阻值变化1704倍,85度附近的分辩率要求 ...

关键是没有找到>12bit 的电阻型的DA,TI最大的是8bit。adi 最大的是10bit
10kNTC,温度范围0~60℃
普通电压和电流型的DA,想不到如何变幻为阻值。明显可知的是对方是电阻网络,采集电压。如果我直接给电压,就需要知道对方的阻值与电压之间的关系,这部分是拿不到的。能拿到的是阻值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呈指数关系

这个是已知的,我就是想不好,怎么把电阻给产出来
因为直接生成电阻上的压降的方式目前来看不可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找到>12bit 的电阻型的DA,TI最大的是8bit。adi 最大的是10bit
10kNTC,温度范围0~60℃
普通电 ...

0-60度步进值1度,最小分辩率0.000126, 八千分之一,不考虑噪声,至少也需要13位

网友C:
试试用一堆小MOSFET和电阻,搞个十几位的T型网络

网友D:
少见多怪,这是个快十年的成熟市场了。
http://www.fluke.com/fluke/cnzh/ ... -712C.htm?PID=78089
测量输入,同时带数字模拟电流环,电压,热电阻输出的多功能过程校验仪早N年就在卖了。

网友C:
你的方向错了,指标主要是分辩率,精度要求很次。通常价格能承受的NTC精度在+/-1~5%范围

网友E:
模拟开关+电阻网络

网友E:
带高阻态的单片机IO也可以控制电阻网络

网友F:
多谢 T叔~

网友G:
你可以拿2个10bit的DAC转换成1个DAC,R=U/I,电阻就这么来

网友H:
福禄克有六位半万用表校准仪,其中一项功能就是模拟电阻。按照它设计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见多怪,这是个快十年的成熟市场了。
http://www.fluke.com/fluke/cnzh/Process-Calibrator/Temperature- ...

说它奇葩,不是因为无法实现
是说无法低成本的实现,这是一个半消费类产品
另外从功能角度出发,难道不应该是数字信号输入更无损准确么
通过无线接收过来的信号,居然不直接数字传递给下一站,而要变成模拟量,由下一站重新模拟变数字
这才是奇葩的根源所在

网友E:
有钱赚,奇葩就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向错了,指标主要是分辩率,精度要求很次。通常价格能承受的NTC精度在+/-1~5%范围 ...

分辨率固然重要,但我分析了下需求,觉得精度才是目标,提高了分辨率只是增加了算法可处理的可行性
举个例子
前端传递过来的温度 是30℃,我按照这个数值,变换成电阻值,要确保后端设备采集到的电阻值,换算出来的温度依然还是30℃。这也是奇葩的所在,通常来讲,我直接数字的形式传递给后端,才能保证一致,现在这样,前边传过来30℃,我传给下一站,很大可能变成30±0.2℃ 了

用NTC达到0.2度的精度,除非每台产品都进行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钱赚,奇葩就奇葩

是哒,问题的根源也就在这,我在评估低成本实现的可行性
费老半天劲,没量,就弄个十几,几十个的话,划不来。单价还便宜的要死

楼主:
@PowerAnts
PowerAnts
用NTC达到0.2度的精度,除非每台产品都进行标定

准确的来说要用NTC达到0.05的精度,确实每一台都要标定的。不过只能对自己进行标定,使其满足 R-T表即可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J:
对方好屌.你随便给就行.然后说对方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一堆小MOSFET和电阻,搞个十几位的T型网络

网上找到的一个DAC 扩展的实现方式

Rx = Rb (Rk/65535) Rk 为16bit DAC 的设定值  RB 为参考标准电阻

网友K:
来学习了。。。。好奇怪的需求

网友L:
NTC是千差万别,但是如果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只要25摄氏度下电阻值一致,不管什么3905、3625……都能代换

网友M:
要便宜,只有电阻网络了,好在不用全程全线性模拟,既然是温度传感器,0.1度的分辨率也就够了,精度甚至可能可以更低。

网友N:
这样的项目能拒则拒,不能拒就转行,跟落后生产力打交道只会越来越落伍

网友N:
这样的项目,主管是木鱼脑袋,也不会有多少钱赚,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电工,有些钱可赚有些钱送来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便宜的就R2R电阻T形网络,单片机普通IO做开关,对方NTC接口再加一个GND,然后对方NTC接口要么是上拉分压 ...

RT表是知道的,但R-V表肯定是不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电工普遍的想法,销售或者说老板可不是长了个电工脑袋的哦,只要是潜在客户,还得当爷给供起来的。话 ...

是的,所以做为电工的岗位职责就是,评估实现的成本。包含BOM成本,时间成本,风险成本
具体的,老板自己去考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尽量沟通吧,就说阿拉不要您的电路图,只需要知道接口的电路就可以了,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老板就可以了, ...

数字电位器的普遍精度都不高,而且抽头有限,目前看到的最好的是 1024 抽头,10k总阻值

不过我上面贴了一个,用电流型DAC,加运放扩展的。这样的方式,轻松可以做到更高bit,而且量程替换也简单,换下比例参考电阻就行了

网友N:
当一个有想法的电工,不要当**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一个有想法的电工,不要当**灰

只有火包灰才能积累成巨人的肩膀,让成功人士去踩啊
另外从统计学角度上,火包灰占大多数才合理

网友P:
1、拆日本鬼子的CA100,就是你这个功能。可以模拟热电阻,模拟热电偶等

2、低成本,高精度(万分之五不好说,千分之一还是可以的),低响应速度的 方案可以用 PWM输出,驱动MOS管来实现 数字信号到电压的转换。

3、什么频率变送器等都是这个功能。

我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这个需求一点都不奇葩,很多工控场合 都需要这个功能。并且还要考虑带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火包灰才能积累成巨人的肩膀,让成功人士去踩啊
另外从统计学角度上,火包灰占大多数才合理
...

嗯,我给我儿子说过:社会就是一架无比巨大的机器,有用的人就是机器上的零件。在某些方面有专长,就能够立足于社会,能够站在很关键的地方固然不错,但最起码也要能成为一颗有用的螺丝钉,坚决不能成为铁锈。。。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werAnts

准确的来说要用NTC达到0.05的精度,确实每一台都要标定的。不过只能对自己进行标定,使其满足 ...

0。05度的精度,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给我儿子说过:社会就是一架无比巨大的机器,有用的人就是机器上的零件。在某些方面有专长,就能够 ...

是的,火包灰总比渣子要强
人人都争那个尖才会出问题,社会也更容易乱

网友Q:
数字表达是正道

网友P:
几年不来,怎么现在电工都喜欢批判了?

说它奇葩,不是因为无法实现
是说无法低成本的实现,这是一个半消费类产品
    ==============实际上,一个温度变送器的BOM成本非常低,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已经算低成本了。
另外从功能角度出发,难道不应该是数字信号输入更无损准确么
通过无线接收过来的信号,居然不直接数字传递给下一站,而要变成模拟量,由下一站重新模拟变数字
这才是奇葩的根源所在
    ==============历史遗留问题,历史上那么多 4-20mA电流环,或者是PTC,热电偶接口的设备,你都扔掉?换全数字的系统?
      更换系统不要钱?不要时间?稳定性谁来保证?

最后,该需求 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有理解,他需要稳定性!高低温的稳定性。
      没有在该行业做过的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同时给出一些奇怪的方案。
    在我看来,电阻网络,数字电位器,大量的MOS都不适合题主的需求。

    工控行业所给出的 频率变送器或者 温度变送器稍微改一下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并且成本还超级低。
    一个51单片机+一个MOS+电源处理部分 基本是最贵的几个器件了。
   千分之一基本可以达到。就是相应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P:
1、拆日本鬼子的CA100,就是你这个功能。可以模拟热电阻,模拟热电偶等

2、低成本,高精度(万分之五不好 ...

你说的我理解
过程检验校准确实是这样的需求
但我所指的奇葩是,我都已经拿到的是数字量了,只是过度传输给它,它居然要我重新变成模拟量,然后他再自己从模拟变数字。这种事情不是一次性的校准检验行为,是通讯行为。。。
在通讯行为上这么玩儿,就是奇葩

网友P:
这个大概是十年前的实现技术:
  https://bbs.21ic.com/blog-278733-46341.html

转换行为我说的很清楚了。原因的是 兼容老机器!
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上那么多用电流环传输的设备,一棒子全部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大概是十年前的实现技术:
  https://bbs.21ic.com/blog-278733-46341.html

4~20ma 电流的使用是抗干扰的考虑。
但是PTC,热电偶接口是啥考虑?请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接口的玩意应该就是一个温控或者环控类,PWM方式不一定能满足量程和精度。要说玩PWM,以前用单片机玩 ...

这玩意儿啥也不控
就单纯的把我数字方式拿到的温度,重新通过AD的方式自己再重新采集一次显示出来而已,仅此而已。。。。
所以才奇葩
要达到的效果就是,我原来显示30℃,就要把30℃按照他的RT表变成电阻,然后他再通过电阻测量重新换算成30℃……

网友R:
NTC本身精度就不高,一般都是小家电、相对低端的仪表上才使,稍稍肯花点银子的就使PT100了;
可以先去问对方使的哪种NTC,如果知道型号,比方100K@25℃ B=3950K,就拿阻值公式算好了,算准了再用DAC输出,类似一个NTC用的标准信号源;其实NTC精度高不到哪去,也没听说谁使标准信号源标定NTC的;
还有个笨办法,用一个步进电机带一个精密多圈电位计,一边拖着走,一边用分压法通过ADC测电阻值,调到合适的位置停下就可以了;这个我试过,跟一些电阻式位移传感器一个道理,反正能用,精度也还好,就是恶心一点;
步进和电位计还好也不算贵,如果数量不多,就多要点银子。

网友S:
16的DAC,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的一个DAC 扩展的实现方式

Rx = Rb (Rk/65535) Rk 为16bit DAC 的设定值  RB 为参考标准电阻

想到PWM。
MOS管导通时电阻可以很小,毫欧级;关断时电阻非常大。
那么MOS管漏极串联一支电阻(注意没有直流电源),从该电阻到MOS源极的电阻可以在MOS管导通时等于漏极电阻,关断时可以认为是无穷大。占空比为0.5时,流过漏极电阻的电流平均值等于占空比为1时的一半。

网友U:
难道要用一台模拟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T:
想到PWM。
MOS管导通时电阻可以很小,毫欧级;关断时电阻非常大。
那么MOS管漏极串联一支电阻(注意没有直 ...

不错!MOSFET的开关速度可到10nS,会影响极小占空比时的线性,要得到较好的线性,最小脉宽至少需要10倍于tr+tf,即大于200nS,温度变化60k,NTC阻值变化231.5倍,最大占空比可控制到47.3uS,那么PWM频率可达10KHz,稍作滤波即可。

网友C:
但是有个问题:MOSFET体二极管对驱动信号的整流作用。
低阻抗的MOSFET门极到漏极间有个100pF量级的Crss,驱动脉冲上升时,驱动源通过Rb为Crss充电,门极电压达到Vth之前,电荷从R1
走,同时为C1充电;门极电压达到Vth之后,Crss的充电电荷才从DS走。再当驱动脉冲下降时,在DS关断地过程中,体二极管由于导通建立的时间比较久(MOSFET体二极管基本上都有这个通病),因此D极的电位会出现短时的负值,R1上的电流会冲一下。在DC-DC的同步整流中也会有这种情况,要求高的场合,同步整流管上会并一个肖特基,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过冲。那么,开关ON和OFF过程的影响能否抵销,需要看情况。不过这不影响最终结果,应该都是可以用软件补偿的。

@maychang

网友C:
用线性工作的压控电流源,也许更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T:
引用 网友C:
用线性工作的压控电流源,也许更容易实现一些

就像电子负载里面的那种?
比PWM工作的方案复杂,但线性肯定比较好。

网友:
第一路:电阻10K串联MOS ,AD检测对方用的多少分压电阻(或者恒流值)。
第二路:电阻1K串联MOS      AD检测对方用 多少恒流值 或是简单分压测量.
第三路:  以实际NTC电阻值,根据实际对方测量方法算出应该输出多少电压。通过da直接输出对应电压。。。。。

个人想法。方法不对请指正O(∩_∩)O谢谢

网友V:
至少你要知道对方的测温电路是什么样的 才好研究对策  拆一个看看

网友H:
我觉得压控恒流源的方案想比较基于可编程变阻器的方案更复杂,它得需要采集电压、电流,闭环控制,优点就是精度可以很高。
变阻器的是开环,精度依赖器件,不需要adc和dac。

这要求是很奇怪,不能整体设计,各自孤立,才出现了这种事儿。

网友H:
fluke的校准器手册里有框图,叫做active resistor
有源负载是单极性,热电阻没极性。

网友H:
热电阻的激励电流不应该很大,所以应该用压控恒流源,而不用mosfet的active load

网友W:
数字电位器啊

网友X:
热敏电阻指数变化 范围超大的说,从几十欧到几百K

网友C:
引用 网友T:
就像电子负载里面的那种?
比PWM工作的方案复杂,但线性肯定比较好。

嗯,要是能拿到客户设备的接口电路(NTC的上分压限流电阻值及供电电压)的话,用直接DA,运放做个射随器输出一个电压即可,把NTC的上分压电阻当成负载,一般是几K~几十K的电阻,通用运放都有这个驱动能力。

网友X:
精度0.1%具体是指?  温度?还是电阻?

网友X:
引用 网友C:
刚刚做的EXCEL图表,以12K的NTC为例,若要求温度范围-20~85度,则阻值变化1704倍,85度附近的分辩率要求 ...

蚂蚁哥 如果是DA, 用热敏电阻的都是慢速的,  音频DA是不是可以。那个貌似都24位吧

网友X:
引用 楼主:
RT表是知道的,但R-V表肯定是不给的

拆机    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X:
蚂蚁哥 如果是DA, 用热敏电阻的都是慢速的,  音频DA是不是可以。那个貌似都24位吧
...

音频DAC位数高,速率也还行,但好像都是内置参考源。不知道精度如何,楼主连千分之一都不满足。

PS:音频DAC对精度要求不高,对长年飘移好像也没严格要求,最次的情况只要几秒钟内不乱就行了(只要基准不忽变而是缓变),恐怕还没人能听出来

网友A:
对方如何测电阻还不是测电压,你就按他的测量要求输出电压。

网友Y:
你搜隔离栅看看。

网友Z:
还是输出电压靠谱。

既然测温电阻是外接,测电压还不容易吗?
做R-V对应表很难吗?

网友AA:
争论那么久,怎么就没有人想到: 批量生产,接热敏电阻的货色,哪家的精度够胆子说能做到千分之一?!!是楼猪太奇葩了吧。
没有RV表,实在是拆不了用户的表计。可以去实测一下接头的短路电流,再拆一粒设备上装配的热敏电阻测一测,不就有了?
拿两个低位数的数字电位器拼成高位数可变电阻,可以用一个500K的256档DP, 串一个2K的256档DP, 大概可以模拟出一个14位分辨率的DP出来吧。真怕精度不够用,加一个60度的恒温盒,把两个DP装在里面,基本可以保证稳定性了。

关于NTC的精度问题,18楼早已提出过

网友AB:
对方热敏电阻另一端应该是接地的,这一端用用个电阻上拉,对接的地方是这两个电阻的分压信号,采样结合NTC温度表就知道对方热敏电阻的温度值了。

网友U:
按这么说,还不如里面加热一个NTC。

网友AC:
感觉光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