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电阻取电流,电流值一直在变小0-120ma

楼主(2016-08-26):
各位大神,我搞了一个采样电阻,去采集0-120ma的电流信号,电阻选用3.9欧的,电流超过28ma就不能正常采样了。
后来又选用250欧、0.33欧、0.68欧,效果是一样的,依然无**常流过30ma以上的电流。
不知所谓,求大神解答。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以往检测都是4-20ma,利用250欧采样电阻,从来未出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没电路图,怎么帮你,你以为网友都是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路图,怎么帮你,你以为网友都是神人?

加了图,太简单的图了

网友B:
1.你能否具体解释下不能正常采样的含义?
运放的1脚输出电压不对?有否在特定的电流下,例如30mA电流时候,用万用表测量过1脚的电压。

2.1mA电流的时候,在采样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才3.9mV。我看了一下与TI的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非常接近。这种运放电路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能否具体解释下不能正常采样的含义?
运放的1脚输出电压不对?有否在特定的电流下,例如30mA电流时候, ...

具体出现的问题:
1.利用标准电流源给定30ma电流,流过电阻R100,测定R100电压为0.117mV正常。
  几分钟后,电流源显示负载过重,流过R100电流降低为26ma,电压0.1V左右
2.在同样条件下,更换R100,值为0.33R,0.68R都一样出现这种情况,超过25ma,都存在电流无法流过的情况
3.同样条件下,更换R100,值为250R,只要电流小于20ma,不会出现电流值降低的情况
R100 图中封装0805,实际是金属膜电阻,
358仅是示意,实际使用轨至轨单电源运放

网友B:
有可能是运放的问题。建议在电路上将运放与电阻的连接断开,电流源只接采样电阻试试。
排除一下,好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出现的问题:
1.利用标准电流源给定30ma电流,流过电阻R100,测定R100电压为0.117mV正常。
  几分钟后 ...

“几分钟后,电流源显示负载过重,流过R100电流降低为26ma”,
从你的表述来看,问题在电流源上,干啥要找采样电路的问题?

看到评测结果,我很同情前面2个点评
看到解析,笑死了,+1
顶你,楼主头疼医脚,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运放的问题。建议在电路上将运放与电阻的连接断开,电流源只接采样电阻试试。
排除一下,好定位。
...

和运放没有关系,断开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后,电流源显示负载过重,流过R100电流降低为26ma”,
从你的表述来看,问题在电流源上,干啥要 ...

电流源是标准测量用电流源仪器,虽然不能带大负载,但不会有问题,比较奇怪的是,20ma以下从来都不会有降低的问题

网友C:
采用电阻的额定功率是多少?是否是电流大了额定功率承受不了?

网友D:
楼主试试失调电压调0电路。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电流源问题。从电流源接到运放板的线多长?
应该万用笔检测一下电流源输出端子之间的电压,再测一下电阻两端的电压。

另外可以将电阻直接接到电流源输出端子上,试验一一下。

网友E:
4~20mA,如果不进行限流,那么是不合适的。

通常25mA是4~20mA的限制最小电流,28mA也未尝不可,但不应该超过30mA。

看来你的4~20mA电路设计的相当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源是标准测量用电流源仪器,虽然不能带大负载,但不会有问题,比较奇怪的是,20ma以下从来都不会有降 ...

把电流表串在电流源和负载之间。
如果电流表确实显示电流上不到30mA,而且采样电路的输出跟电流表一致的话,那问题就出在电流源上了,不要去看采样电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电阻的额定功率是多少?是否是电流大了额定功率承受不了?

2W的采样电阻,功率很大的

算错了,0.03*0.03*3.9 = 0.00351
0.117*0.117*3.9 = 0.053W,才53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流表串在电流源和负载之间。
如果电流表确实显示电流上不到30mA,而且采样电路的输出跟电流表一致的 ...

试过了,现象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电流源的带载能力有限,

网友F:
你的是什么电流源?

网友G:
楼主这个电路我试过,就是用LM358也能正常工作,不需要轨至轨运放.

采样电阻阻抗本来就小,搞个跟随器没任何意义.
所以一定要有一定放大.

运放的IN-的输入一定要靠近采样电阻的地线端.
运放的IN+不要直连采样电阻,要通过一个电阻,阻值约等于IN-的等效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什么电流源?

电流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电路我试过,就是用LM358也能正常工作,不需要轨至轨运放.

采样电阻阻抗本来就小,搞个跟随器没任何 ...

感谢回复,问题初步诊断是在电流源信号发生器上,它仅作为信号发生器,不足以长时供应负载,也就是它不能当作电源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试失调电压调0电路。

感谢回复

网友H:
用4-20mA的信号源来测试,不管你咋整都是一个鸟样。 问题出在电流源保护了。

前面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楼主还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奋不顾身的狂奔。

网友I:
衡流源   内阻为零  ?信号发生器 有内阻  限流 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