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跪求芯片MIC29032UW,如何计算输出电流

楼主(2016-08-26):
跪求芯片MIC29032UW,24V输入电压,3.7V输出电压,如何计算输出电流,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这种Ldo标称最大输出电流3A
是有输入条件的
你的24V 输入,电流小还能用用,如果电流超过0.5A 建议用DCDC 否则 应该芯片要烫手的
另外 你的计算输出电流是啥意思?不明白
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 你算后端的负载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do标称最大输出电流3A
是有输入条件的
你的24V 输入,电流小还能用用,如果电流超过0.5A 建议用DCDC ...

谢谢。我的意思是如果输入24V,输出5V,可以得到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如果输入24V,输出5V,可以得到的电流是多少

I=P/U
U=24-5
P=?看规格书

网友C:
这是在最理想散热情况下计算最大值,实际输出电流就要看散热条件了

网友D:
这要看芯片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