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个51单片机txd与rxd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6-08-26):
开发板上单片机型号是89C52RC,通过usb下载程序

我的txd与rxd连接了外用模块,但是单片机发送数据时可以用 串口助手读出来,是不是txd与rxd管脚其实没有在和外用模块通信而是通过usb在和电脑通信啊,该如何解决?能帮忙解决的话能额外付应该50rmb···学生也没什么钱···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天找不到原因烦死了,谢谢各位
很简单的图···txd和rxd接了一个指纹模块

网友A:
txd与rxd管脚其实没有在和外用模块通信而是通过usb在和电脑通信,什么意思,你的TXD、RXD读取不是通过串口助手读到的么,关USB什么事

网友B:
没看懂楼主啥意思

网友B:
建议提供下电路图啊,哪怕是随手画的示意图也好

网友C:
楼主,请重新描述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用的是STC的51,不是AT89C52,要写清楚,STC下载时候不是用的USB,是USB转串口。你的串口通讯数据用串口助手当然能读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关USB什么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重新描述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用的是STC的51,不是AT89C52,要写清楚,STC下载时候不 ...

我想通过txd与rxd和外接的指纹模块通信,连线方式是将txd和rxd管脚与指纹模块的rxd与txd管脚相连,但是发送指令过去后毫无反应,能确定指纹模块本身没问题,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C:
你怎么确定指纹模块本身没问题的?用串口板和串口助手监听过收发线上的数据么?

网友D:
看板子上貌似是单片机和指纹模块并联在了一组串口总线上。。。如果这样单片机何用,拿下来吧。。。当然单片机串口发送返回数据正常,证明串口通信部分正常。。。。那么还是看指纹模块是否有问题,连线是否正常。。。。

网友E:
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单片机上面那么大个stc..你当我傻啊。。我很想帮你,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经常问别人,但是,真不知道你在说啥

楼主:
啊没有啊 死活通信不了 买了个usb转ttl芯片还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没有啊 死活通信不了 买了个usb转ttl芯片还没到

这个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上面那么大个stc..你当我傻啊。。我很想帮你,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经常问别人,但是,真不知道你在说 ...

STC怎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重新描述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你用的是STC的51,不是AT89C52,要写清楚,STC下载时候不 ...

STC89C52

网友G:
有个简单的办法,你将 89C52RC 换成STC15F或者STC15W的40脚DIP封装的STC公司的单片机就可以了,这两种有多串口功能,你只需通过软件设置就可以了。换一张芯片,几元钱,即节约时间,你是学生,还可以给你剩30-40元,你更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东。。。

网友H:
用电脑的串口给指纹模块发送命令如果可以正常响应,说明指纹模块没问题,然后再用STC的芯片的串口和指纹模块发送命令去调试

网友I:
你这个图上面,指纹模块确定就是直接两个线飞出来就是串口了??需要个社么电平转换电路不?,如果不需要的话两个模块(单片机和指纹)先分别通过电脑用串口助手调试通撒,其中一个没通就是问题所在,都通了就再联合调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图上面,指纹模块确定就是直接两个线飞出来就是串口了??需要个社么电平转换电路不?,如果不需要的 ...

是的

网友K:
1、指纹模块是否正常供电了
2、指纹模块是否可以直接通过串口与计算机通信
3、单片机串口是否可直接与计算机通信
以上如果都可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L:
先分别测试单片机和模块的串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再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