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浪涌防护器件的选取

楼主(2016-08-26):
大家好!
      在EMC设计中,常常会有客户询问浪涌防护器件如何选取,规格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现在,为大家聊聊这方面的问题。

一、主要分类
      在浪涌抑制中,大家会选择被动式器件,主要为压敏电阻 气体放电管  TVS管。

二、工作原理

压敏电阻:
工作原理:采用氧化锌作为压敏材料,当压敏电阻两端电压小于压敏电压时,压敏电阻阻值非常大,相当于断开状态;当大于压敏电压时,压敏电阻阻值非常小,相当于导通状态,从而嵌位前端高压。
选型重要参数:压敏电压(一般选则输入电压的1.5~2倍)、通流量(一般越大越好)。
TVS管:
工作原理:TVS管两级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能以nS级的速度,将两级的高阻抗变成低阻抗,吸收前端浪涌能量。
选型重要参数:最大嵌位电压(一般比输入电压稍微高点即可) 最大峰值脉冲电流(一般越大越好)
气体放电管:
工作原理:当外加电压增大到超过气体的绝缘强度时,两极间的间隙将放电击穿,由原来的绝缘状态转化为导电状态,导通后放电管两极之间的电压维持在放电弧道所决定的残压水平
选型重要参数:放电电压、耐受电流
三、三者对比
压敏电阻
TVS
气体放电管
响应时间
功率容量
限制电压
、应用场合
①气体放电管功率容量大,一般用于AC-DC浪涌防护器件,主要用在最前端
②压敏电阻一般用于AC-DC 小功率 浪涌防护器件
TVS管一般用于定压模块 信号接口 浪涌防护器件

网友:
还是考虑电压、噪音衰耗、最大浪涌电流

网友A:
瞬变电压抑制器(TVS)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变电压抑制器(TVS)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方案

TVS对浪涌来说是可不是好的选择,除非接口前端还有限流的
TVS的吸收基本相对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来说低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VS对浪涌来说是可不是好的选择,除非接口前端还有限流的
TVS的吸收基本相对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来说低 ...

受教了,以前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用TVS作为吸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以前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用TVS作为吸收。

其实就是设备要求通过等级决定的,
我原来做电力有关设备,所有端口试验都是最高等级,浪涌是4KV,我们摸底做到4.2-4.4KV,浪涌仪器显示最大浪涌电流到380A,TVS管根本吸收不了,只能是压敏电阻和放电管;TVS管打一次浪涌烧一次,都是短路
现在做普通设备,浪涌要求才1KV,仪器显示最大电流才10-30A,用个SMD的TVS就可以,其实我现在主要还是用TVS管;只有AC电源部分用压敏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设备要求通过等级决定的,
我原来做电力有关设备,所有端口试验都是最高等级,浪涌是4KV,我们摸 ...

原来是大神,设计的都是工业产品,没有机会碰到这么高的电压。
您设计产品中TVS最大能够承受到多少?什么样的产品就不再适合TVS了?

求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大神,设计的都是工业产品,没有机会碰到这么高的电压。
您设计产品中TVS最大能够承受到多少?什么 ...

能承受多少看TVS手册,5VSMD的能到300A,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吸收功率是一定的;
超过1KV的浪涌最好不要用TVS了,2KV我也 用过SMD的TVS,因为是5V系统,也没出问题(我一般还是用压敏电阻);

还有做实验很有讲究,如果浪涌设备夹子到控制器的线长了(相当于TVS前面加了电感+电阻),效果好,原来死机的不死了,原来复位的不复位了,(相当于做点弊);
自己试验都是照最难的做

网友C:
金升阳的浪涌抑制电路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瞬变电压抑制器(TVS)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方案

低压试选择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的浪涌抑制电路效果怎么样?

您好!
金升阳的推荐电路都是经过层层检验了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大神,设计的都是工业产品,没有机会碰到这么高的电压。
您设计产品中TVS最大能够承受到多少?什么 ...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以前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用TVS作为吸收。

TVS飘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大的?

TVS都是低电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的浪涌抑制电路效果怎么样?

有申请,可以去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F:
TVS比压敏电阻好吗?

网友F:
金升阳的芯片有这个设计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比压敏电阻好吗?

合适就好,没有好与不好只说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